请问画PCB模拟地和数字地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无正文)

网友A:
我发过一个这样的帖子你可以看看

网友A: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即数字电压信号的
基准端;
模拟地是模拟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模拟信号的电压基准
端(零电位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字地是数字电路部分的公共基准端,
即数字电压信号的
基准端;

请问在电路中AD芯片的AGND和DGND通过电感相连,通过两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这两个地肯定是供地的吧。那么如果我用一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两个地通过0欧姆电阻)与两个电源供电有啥区别?
@第四维思想

楼主:
简单点:如果电路有AD芯片,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电感相连,有没有必要用两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呢?用一个电源,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部分有各自独立的地线,最后用0欧姆电阻相连可以不?@第四维思想

网友B:
共模干扰而已!!0R是可以的!磁珠据说是针对特定频率的干扰,起到更加优秀的作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如果电路有AD芯片,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电感相连,有没有必要用两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呢?用一 ...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如果电路有AD芯片,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电感相连,有没有必要用两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呢?用一 ...

在数字电路中一般的频率会比模拟电路中的频率要高,而且它们本身
的信号会跟地平面形成一个回流 (因为在信号传输中, 铜线与铜线之间存在着各
种各样的 电感和分布电容) , 如果我们把地线混合在一起, 那么这个回流就会在
数字和模拟电路中相互串扰。 而我们分开就是让它们只在自己本身内部形成一个
回流。它们之 间只用一个零欧电阻或是磁珠连接起来就是因为原来它们就是同
一个物理意义的地,现在布线把它们分开了,最后还应该把它们连接起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点:如果电路有AD芯片,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电感相连,有没有必要用两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呢?用一 ...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
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
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着抑制作用,
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 以便选用适当型号。 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
的情况,磁珠不合。
电容隔直通交,造成浮地。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
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