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为什么模拟地和数字地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连起来?

楼主(2013-11-01):
(无正文)

网友A:
等大神出没

网友B:
这个百度一下应该很多讲这方面的吧··以下来自度娘
如果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大面积直接相连,会导致互相干扰。不短接又不妥,理由如上有四种方法解决此问题∶1、用磁珠连接;2、用电容连接;3、用电感连接;4、用0欧姆电阻连接。
磁珠的等效电路相当于带阻限波器,只对某个频点的噪声有显着抑制作用,使用时需要预先估计噪点频率,以便选用适当型号。对于频率不确定或无法预知的情况,磁珠不合。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能够有效地限制环路电流,使噪声得到抑制。电阻在所有频带上
都有衰减作用(0欧电阻也有阻抗),这点比磁珠强。
0欧电阻相当于很窄的电流通路的理解:
当高频信号经过这个电阻时,由于有一定的阻抗作用(而且还有可能与等效电容构成低通),所以这个信号被衰减。有效抑制电流环路是电流减小的结果。进一步说,高频信号选择低感抗路径回流的话,那么也许它就不经过这个0欧电阻回路了,而选择其他路径。

网友C:
我明天就要去吃肯德基了。好紧张啊!!到底贵不贵呀?怎么能装成是经常吃的样子?能跷二郎腿么?能吸烟吗?里面有厕所没?我怕太紧张想上厕所怎么办?两个人吃一餐不会要上千块吧?吃不完能打包吗?点什么菜才显得有身份些?菜单不会是英文的吧?看不懂就丢人了,我好紧张啊,大家帮帮我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