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6416这样的dsp芯片的最小系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晶振 频率怎么选择?

楼主(2013-11-01):
请问C6416这样的dsp芯片的最小系统应该选择什么样的晶振 频率怎么选择?

网友A:
里面有PLL的   可以做倍频处理
请参考附件设计

网友B:
参考官方的板子的。

网友B:
或者参考别人设计的板子,这个不要自己乱设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或者参考别人设计的板子,这个不要自己乱设计的。

官方网上下的资料 看的很没有头绪 摸索的好艰难的说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官方网上下的资料 看的很没有头绪 摸索的好艰难的说

晶振比较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