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485接口的TVS保护问题

楼主(2013-11-01):
RS485接口,需要一般的浪涌保护和接错保护(24V),采用PTC+TVS,PTC采用100mA的贴片ptc,TVS采用PSM712。

现在有个问题,在A或B线加入24V电压时,485芯片被烧坏,而PSM712还是好的。PSM712的保护电压是-7V-12V,也就是说RS485承受12V的共模电压是有问题的。(RS485芯片是台湾产的,正规厂家购买)

现在打算更换PSM712,本来打算采用SMBJ6.8CA,但是因为线路板已经画好,必须采用SOT23封装的管子。PESD5V0S2BT是SOT23封装的,但是Vrwm直有5V。

5V对于RS485正常通信是否足够了?或者有其他SOT23封装的TVS推荐吗?

网友A:
注意10V以下的TVS漏电流有些大!

网友B:
5V可以,但保护效果要具体测试。

网友C:
给你一本TVS选型手册,里面各种有,

楼主:
谢谢大家的帮忙

网友D(2014-08-17):
TVS  SOT-23  封装 很少见 啊 为什么 选了 这个

高端的  ESD   硅esd  SESD  里面 就是 TVS  钳压 9V  9.8  V

PESD  的  钳压 就比较高

485  用 一般的 SESD  就可以的

网友E(2015-09-24):
如果看看,踩一踩

网友F(2018-08-09):
可以选取瞬态抑制二极管SMBJ6.5CA或TVS二极管阵列PSM712.
典型防护电路:
RS-485端口的保护方案就是要设法去满足ESD、EFT、Surge这三种规范的要求。

网友G(2018-09-13):
给你一个我们在通信方面做的方案吧,里面有485接口的方案,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H(2018-11-08):
楼主最后问题解决了? 是器件的问题还是电路改进了啊!

网友I(2019-12-16):
不是抗静电么又不是直接加电源

网友J(2020-03-27):
您好,很高兴为您服务!这是我们技术为您提供的电路防护图,您可以看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可以主动与我们技术沟通!

网友K:
这种情况主要是TVS选择的参数不合理导致的。

网友L:
TVS管结电容大,会影响数据传输,还是用低容值的TVS管好点.

网友M:
我Sipex公司的SP485E datasheet上说具有enhanced ESD performance. The
ESD tolerance has been improved on these devices to over +15KV for both Human Body
Model and IEC1000-4-2 Air Discharge Method. 实际应用中不加保护器件不知可否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