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接口] 新手求指点-几个简单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目的:
用VC做个PC端控制Hid类USB设备的应用程序,向该USB设备发数据,用来控制和读取USB设备的8位数据线的状态(可独立控制每个引脚的“0”和“1”),用来实现控制和数据采集功能。
问题:
a、有没有相应的芯片实现该USB设备的功能?请告知芯片型号。所需的外围元件最好尽可能的少。
b、该USB设备是否是Hid类的设备是不是由芯片决定的?如果不是Hid的,那PC端要写驱动吗?应用软件怎么做?(指个方向即可,我去学习)

其实,我知道MC100可以实现上述功能,但我觉得没有自己动手实在不爽,所以在此求助是否有其他方案。单片机的方案先不考虑了(因为没有烧程序的设备)。所以重点是,PC端做HID USB编程,USB设备端只是焊接不写代码。

谢谢各位!

网友A:
你看看我们的UI021是否合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4868109779

手册可以在这里下载到 http://freeeasy-life.com/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我们的UI021是否合适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2013.1.w4023-3181324930.28.0NvAWw&id=1 ...

谢谢,您的这个还是USB转串口,看起来不能实现我的想法。依然很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