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的DDR模块接口连接DDR3时需要上拉电阻吗?

楼主(2013-11-01):
请问,FPGA自带的DDR接口模块连接DDR3时,他的数据线和地址线需要接上拉电阻吗?我离的比较近,估计2CM那样吧

网友A:
需要上拉,一般49.9R

网友B:
这应该叫端接电阻吧 最好加上,如果很近起始也可以不要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应该叫端接电阻吧 最好加上,如果很近起始也可以不要的

能具体解释一下原因吗? 谢谢

网友D:
吸收反射信号,加速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

网友E:
最好是上啦,当然如果你确定某个地址线不用的  你可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