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OS/RTOS]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调用OSMboxPost()造成死机

楼主(2013-11-01):
串口接收中断服务程序总框架:
OSIntEnter();
从接收缓冲区接收数据
OSMboxPost()将数据送入邮箱
OSIntExit();

另外一个任务TaskA里面取出邮箱的消息

串口接收一个字节数据,马上死机

如果串口中断程序不调用OSMboxPost(),而是在另外一个任务TaskB里面周期性的调用OSMboxPost();

则程序正常, 串口接收数据也正常

菜鸟求救

楼主:
单步执行,发现运行到OS_ENTER_CRITICAL就死机了, 这是个宏定义OsSwiHandle1(2)

但是不在中断服务程序的话,这个函数是没有问题的
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移植有问题,建议对于arm7来讲不要使用swi,直接关闭中断多简单啊

楼主:
sysTimeTick中断也是这样的结构,怎么就没问题呢?
    OSIntEnter();
    OSTimeTick();
    OSIntExit();

网友B:
同意二楼的说法,实时移植时的中断处理要慎重。你的OsSwiHandle1(2)处理可能造成了异常,程序应该跑到中断向量表那块死掉了。

楼主:
NVIC中断优先级设置有问题,现在已经解决了
谢谢大家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