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大部分公司还在用什么软件设计电路板

楼主(2013-11-01):
99SE不知到现在还有没有过时,大部分公司都用什么画电路板呢

网友A:
工具而已,看需求而定

网友B:
Allegro用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Allegro用的多

我现在只用过AD

网友C:
貌似我们这都用ad09

网友D:
从98到99SE到几年前的AD6D现在的dxp(AD9) .........

网友E:
正在学DXP的飘过

网友F:
工具而已,看需求而定。小公司一般以protel 99se,Altium Designer, PADS居多。
1、国内用的比较多的是protel,protel 99se,protel DXP,Altium,这些都是一个公司发展,不断升级的软件;当前版本是Altium Designer 9.1 比较简单,设计比较随意,但是做复杂的PCB就力不从心了。
2、Cadende spb 这是Cadence的软件,当前版本是Cadence SPB 16.3;其中的ORCAD原理图设计是国际标准;其中PCB设计、仿真很全,用起来比protel复杂,主要是要求、设置复杂;但是为设计做好了规定,所以设计起来事半功倍,比protel就明显强大。
3、Mentor 公司的PADS ,BORDSTATIONG 和EE,其中BOARDSTATION由于只适用于UNIX系统,不是为PC机设计,所以使用的人较少;当前Mentor EE版本为Mentor EE 7.9和Cadence spb 属于同级别的PCB设计软件,它有些地方比cadence spb 差,它的强项是拉线、飞线,人称飞线王。
4、当然还有日本的两大PCB软件,也很不错,但是在国内使用很少。
5、还有一个EAGLE Layout 这是欧洲使用最广泛的PCB设计软件。

网友G:
国内 大点公司都用cadence的比较多   16.5的版本用的也不少。小公司都还是protel  或者AD吧,要想提高收入还是得向cadence靠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们捷多邦用PADLAYOSUT  CAM350
我们是专业PCB打样厂家,要下单可以联系我:13754326987
或者直接下单: ...

谢谢,到时候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貌似我们这都用ad09

我用的就是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98到99SE到几年前的AD6D现在的dxp(AD9) .........

哦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国内 大点公司都用cadence的比较多   16.5的版本用的也不少。小公司都还是protel  或者AD吧,要想提高收入 ...

谢谢,以后开始学caden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