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模拟视频传输并缆,选择CAN还是485?

楼主(2013-11-01):
项目需要用一根电缆传输模拟视频信号,通信和供电。距离在150~200米。
通信接口是选择CAN还是485?哪个对外的辐射要小一些?
模拟视频信号肯定是要转成差分传输的。

网友A:
模拟视频信号跟CAN、485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无法在它们上面传输。
就楼主的应用而言,将视频信号转为差分模式是必须的,数据通讯可用高频载波,供电只能用直流。

网友B:
楼上正解,必须转化为差分信号。

网友C:
用差分器来传送video,比较抗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拟视频信号跟CAN、485一点关系也没有,也无法在它们上面传输。
就楼主的应用而言,将视频信号转为差分模 ...

我的意思是,一根电缆,有6芯线,分成3对双绞;其中2芯用来传输差分模拟视频信号,2芯供电,2芯传输控制命令。传输控制命令是用485好,还是CAN好,哪种对外辐射干扰小点?相同速率的情况的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意思是,一根电缆,有6芯线,分成3对双绞;其中2芯用来传输差分模拟视频信号,2芯供电,2芯传输控制 ...

你前面应当说清楚。
如果速率相同,485和CAN的EMI特性相当,噪声与速率的关系才是主要的。

网友D:
个人觉得用485好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