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做比较器用,驱动三极管开关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如图,现在我2脚不管接5V还是0V,358输出是有高低变化,但是IO口得到的始终是高电位,大概4V。
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是不是三极管没有完全导通?有什么好的办法,可以使io得到高低电平区分2脚电位变化。
谢谢

楼主:
有没有人帮我看一下

网友A:
三极管基极加上拉,加大输出上拉电阻试试,看不到图。

网友B:
不知道你的C6是用来干嘛的,去掉C6试一下,C5也会在一定程序上让输出波形变平滑,另外可以让0.5V的基准电压大一些。

网友B:
那个二级管的二脚和三脚是短接吗?我随便换个稳压二级管,去掉电容后,仿真都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个二级管的二脚和三脚是短接吗?我随便换个稳压二级管,去掉电容后,仿真都没有问题 ...

我什么都不去  仿真也没问题   你试试呢

网友C:
R9左侧的电压在运放输入Vcc和0V时分别是多少?

网友C:
怀疑你的晶体管管脚接的不对。

网友D:
敢不敢把你的C6电容去掉,好诡异的电容!!!

网友E:
如果运放的1脚电位有高低变化,那就是你的三极管工作不正常。
三极管损坏或管脚接错了。

网友F:
运放不对哦,换个R2R的,LMV358

网友G:
你把R9扣掉,测测Lm358的输出,这个是运放,而且不是轨道轨的运放,你接的是0--5的电源,当LM358的输出为低时,也不会是0V,应该有1V多,三极管肯定处于放大状态;当LM358输出为高电平,也估计是3点几伏,可能是三极管还处于放大状态,没有完全开通。你先试试。首先确保三界关引脚是对的。

网友H:
看不清图,三极管集电极的上拉是多大?上拉弱一点,三极管才能深度饱和。

网友I:
引用 网友D:
敢不敢把你的C6电容去掉,好诡异的电容!!!

c6这个电容有什么问题吗??我也是经常这样用???

这个的电路问题是输出low的时候,是1v左右。需要分压再去驱动三极管。

网友J:
如果三极管没接错的话,就换个轨对轨输出的运放吧,LMV358输入也不是轨对轨的,超过共模输入电压也会有问题,用SGM358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怀疑你的晶体管管脚接的不对。

春哥火眼:D

网友K:
做个记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