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AD TLC2543输出总是不稳

楼主(2013-11-01):
我用12位AD:TLC2543芯片进行模数转换,经测定 经运放的输入电压比较稳定,参考电压由7805提供,也比较稳定,AD后接MCU,串口,上位机,上位机上得到的数据很不稳 在小数点后一位就波动。(甚至AD的自检都不稳,自检时低电平检测很稳 全部为0 高电平和中间档位不稳)
采取的措施有:
1.数模地分离
2.各电源及地附近都有电容滤波
3.AD芯片下面不走线
4.电路板上半部分是模拟地 下半部分是数字地
总电路图如下,恳请大神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