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fpga无法下载sof文件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06):
先确定一下硬件有没有设计错误的地方,仿真器插槽有没有做防插反,插反的时候是扫描不出器件的。还有的时候是仿真器的连接线松了,或者电脑的USB接口有问题。有时候重新上一下电就能搞定

网友B:
下載器沒有識別

网友C(2013-12-14):
首先你要看看AS和JTAG是不是插错了,插线正确后USB线拔插几次试试,还不行的话,得怀疑一下下载器是不是OVER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你要看看AS和JTAG是不是插错了,插线正确后USB线拔插几次试试,还不行的话,得怀疑一下下载器是不是OVE ...

最后发现是win8系统和quartus9.1不兼容无法识别jtag

网友D:
我的AS口时好时坏

楼主(2014-01-29):
as口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