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 为什么fseek后fwrite总是失败呢

楼主(2013-11-01):
我用a+的形式open文件,里面原来是有数据的,现在我fseek到文件位置1000,然后fwrite一段字符,最后却发现新write的字符串总是从文件尾开始,并不是从文件位置1000开始的。我fseek之后用ftell获取了当前的位置,的确是1000的,也就是说fseek是成功的。

网友A:
请放出源码,另外,你这个问题不适合放在这个版块,且这个版块人气比较少。

网友B:
楼上说的极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