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振动喇叭/震动喇叭的看过来

楼主(2013-11-01):
两个问题请教:
1. 实测输出音频电压值工作电压接近5V了,但是振动喇叭的输出音量还是很小,是否可把输出信号值增大?能增大到多少V?(不知道振动喇叭的厂家,所以不太清楚喇叭能承受多高的电压)
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大音量?

2.如果不给音频信号,单独用100~150HZ的信号能带动喇叭振动么?也就是说必须得有音频信号振动喇叭才能工作么?
这个一直没试,因为怕出来的是噪音吵到大家。

网友A:
喇叭的功率足够的话,你尽管把信号加上去。

网友B:
喇叭都是震动的,将电压通过线圈或者压电陶瓷转换为震动来实现的。

1. 实测输出音频电压值工作电压接近5V了,但是振动喇叭的输出音量还是很小,是否可把输出信号值增大?能增大到多少V?(不知道振动喇叭的厂家,所以不太清楚喇叭能承受多高的电压)
如果不行的话,有什么方法可以调大音量?
RE:能不能要看喇叭厂家规格书。 电压和驱动频率共同作用生成音频。
2.如果不给音频信号,单独用100~150HZ的信号能带动喇叭振动么?也就是说必须得有音频信号振动喇叭才能工作么?
这个一直没试,因为怕出来的是噪音吵到大家。
RE:能振动,但肯定听不见,不在人耳分辨范围内。

网友C:
你得有个振动板吧。
这类喇叭灵敏度都不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喇叭都是震动的,将电压通过线圈或者压电陶瓷转换为震动来实现的。

1. 实测输出音频电压值工作电压接近5V ...

单独用100~150HZ的信号带动喇叭振动,这个我试了,出来有振动,但是振感不强,很弱,而且也有噪音。
想要类似于手机振动的那种效果,不要声音的
可能频率还得再调一调的

网友D:
如果追求振动效果、建议你饶过喇叭吧!…换其它振动机理和材料!…

网友B:
引用 楼主:
单独用100~150HZ的信号带动喇叭振动,这个我试了,出来有振动,但是振感不强,很弱,而且也有噪音。
想要 ...

手机那是线性电机振动,和喇叭两码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机那是线性电机振动,和喇叭两码事。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拿手机振动的效果来打个比方
正常来讲,震动喇叭应该是能出来振动效果的,但是我现在测试的是只有声音没有振动,就是这个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追求振动效果、建议你饶过喇叭吧!…换其它振动机理和材料!…

声音和振动这两个都要的,所以目前只想到了振动喇叭这种方式
是因为没有振动效果所以才想单独测试一下如何出振动来的

楼主:
我会告诉大家振动效果出不来是因为我用的喇叭是普通喇叭不是振动喇叭所以出不来效果吗?摔!~
换了个喇叭(验明正身是振动喇叭)效果就都出来了!

实践表明:细节很重要啊!

网友D:
玩音响!…你算找到专家了!但是你提出的问题怪怪的!…“要声音、要振动。”你要达到什么目地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我知道,我只是拿手机振动的效果来打个比方
正常来讲,震动喇叭应该是能出来振动效果的,但是我现在 ...

喇叭的机械振荡形变是很微弱的,或者说:喇叭设计时就应该追求尽量小的形变的情况后有足够大的声音,就和用嘴巴吹一个薄纸,薄纸振动幅度尽量小,但声音需要尽量高。

如果薄纸振动幅度很大,那喇叭还怎么设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