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FC电感电流波形的疑惑

楼主(2013-11-01):
各位大侠,您好!
想请教一下各位关于这个PFC电感电流:
如图所示的是流过PFC电感电流波形的展开,我对其中一个开关周期里面这个电流刀片的变化理解不了,以图示为例,如图T1时段,MOS管开通,电流假设从I0升到I1,电感储能;T2时段,MOS管关断,电感释放能量,电流从I1降到I2,每一个开关周期,电感储能和放能应该平衡,那么这个I0和I2应该是相等的,但是如果每个时刻的I0和I2都一致的话,那么这个电流包络应该是平滑的,实际上从电流包络来看电流是逐渐上升然后下降发生变化的,那怎么样理解这个呀?

网友A:
波形应该是这样的吧

网友B: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波形受正弦波调制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波形应该是这样的吧

这个是BCM模式的波形,LZ的是CCM模式

楼主:
晕S,这几天差点忘记这里还有一个未解的帖了.
那请问应该怎么样解释以上这种现象呢?

楼主:
大家好!俺还是比较疑惑呀,了解不了上面的波形。可否指点迷津?

网友C:
版主已经给你解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这个波形受正弦波调制了

还是不明白呀,请指教指教

网友D:
波形没问题,
每个周期内电感存储和释放的能量相等,先想想能量是什么,E=?,
这不只是和deltaI有关系,还跟时间有关系。

楼主:
E=0.5*L*I*I

网友E: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