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6F886 测量显示不对,且显示值跳

楼主(2013-11-01):
单片机 PIC16886F886 用中断开启AD转换,并且用TMR2中断去显示,
中断有问题么?
测量显示不对,且显示值跳
/***************** 中断 *********************/
void interrupt ISR(void)
{
  if(ADIF)
         {
                CCP2IF=0;ADIF=0;
                if(k<40)
                  re[k++]=(ADRESH << 8) | ADRESL;
           }
        if (TMR2IE && TMR2IF)                                        // Is the Timer2 interrupt ?
        {
                TMR2IF = 0;
                display_show();
                }

}

void display_show (void)
{
        SMGWZ++;
        if(SMGWZ>4)
                SMGWZ=0;
        switch(SMGWZ)
        {
        case 0:        led1w(TABLE[SMG[0]],0x1);break;
                case 1: led1w(TABLE[SMG[1]],0x2);break;
                case 2: led1w(TABLE[SMG[2]],0x4);break;
                case 3:        led1w(TABLE[SMG[3]],0x8);break;
                case 4: led1w(LED,0x10);break;
                default: SMGWZ=0;break;
        }
}

网友A:
检查AD的各项参数是否设置正确。

楼主:
问题解决了,AD中断时间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