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交流耦合!!

楼主(2013-11-01):
最近做了个乘法器电路(使用AD835芯片),在输入端串联一个100nf的无极性电容,本来是要隔直的,结果输入信号经过电容后,在X1和Y1引脚测量信号,信号直接偏置了-2v,何解?
电路图如下,x和y输入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网友B:
也许你的信号太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你顶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你的信号太大了

谢谢,希望的输入信号是1MHz-40MHz

网友C:
不明白,顶一个

网友D(2014-05-11):
新做的乘法器模块(AD835)(W=XY)(混频器)(调制解调):

详情请见: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38641049834

网友E:
没有查此芯片datasheet,估计此芯片输入端不允许“悬空”,若电容耦合,必须对地接一支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