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11 狭路相逢之CMP】

楼主(2013-11-01):
CMP模块提供了比较2路(INP和INM)模拟输入电压的电路,此电路可以满电压操作。
【问题1: rail to rail operation是怎样的操作?】

其中ANMUX提供了包括1路6位DAC在内的8路模拟输入通道。Figure 35-1非常清楚地解释了内部结构。CMP模块中有3个主要的子模块,比较器本身,窗口功能模块,滤波器功能模块。 通过相应的使能控制位使能和禁止不同的模块,这样组合起来,有7个工作模式。

模式1,禁止模式(#1): 禁止模式,此模式下,CMPO输出0。

模式2,连续模式(#s 2A&2B): 窗口模块和滤波器模块都被禁止了,CMPO经过极性选择连接到COUTA(未滤波的输出端)和COUT(滤波后的输出)。

模式3,采样,无滤波模式(#s 3A&3B): 窗口模块被旁路了,COUTA在每个滤波模式时钟的上升沿被采样。3A和3B的唯一区别是,前者的Filter block的时钟源来自外部, 后者的Filter block的时钟源来自内部。

【问题2: 但是看Table 35-29中对于3A和3B,SE的设置值不同,3A时,SE = 1,3B时,SE = 0。即3B模式时,是禁止采样的啊!这时在COUTA和COUT的输出是怎样的呢?】

模式4,采样,滤波模式(#s 4A&4B): 窗口模块被旁路了,COUTA在每个滤波模式时钟的上升沿被采样。 3A和4A的唯一区别是,后者的CR0[FILTER_CNT]大于1,从而使能滤波操作。 3B和4B的唯一区别是,后者的CR0[FILTER_CNT]大于1,从而使能滤波操作。

模式5,窗口模式(#s 5A&5B): 当窗口信号为1时,CMPO直接连到COUTA。即当WINDOW = 1时,COUTA = CMPO,当WINDOW = 0时,锁存最后的数值。Figure 35-32的波形图清楚地表达了这个过程。

【问题3: 5A和5B的区别是什么呢?】

模式6,窗口,重采样模式(#6): 情况与Figure 35-32一样,只是增加了对COUTA的重采样来产生COUT,COUT是看采样率和窗口的设置,而 不看过零事件,所以要根据实际应用来设置合适的采样周期和窗口设置。

模式7,窗口模式(#7): 窗口模块和滤波模块都使能了,当WINDOW = 1时,COUTA = CMPO,当WINDOW = 0时,锁存最后的数值。

网友A:
楼主先顶你下,鉴于问题较多,待会回你!楼主加油!

网友B:
哦哦···来坐等解答啊···也不太懂

网友C:
学的真投入,我用芯片功能一般都是拿来就用,没考虑那么多。

网友A:
1,The comparator circuit is designed to operate across the full range of the supply voltage, known as rail-to-rail operation.我觉得应该是输入的
模拟电压的范围是供电电压范围内。这个从datasheet中也可以看到:VAIN Analog input voltage (VSS – 0.3) ~ VDD ,具体如何实现是芯片内部设计的问题了。

2,对于3A,3B的区别,我想875页的功能描述,可以让你了解的更加清楚,区别在于是否sample,coutA和cout的区别是经过了一个filter block,所以,你想知道到底什么
区别,how the clock to the Filter Block is derived. In #3A, the clock to filter block is externally derived while in #3B, the clock to filter block is internally
derived.这句话说的很清楚。

3,5A,5B的意思应该都是一样的,都是windowed mode,没什么区别,就像continuous mode 的2A和2B是一样的。

楼主:
对于3A和3B,总标题是"采样,无滤波模式",但其中一个采样,另一个不采样,与总标题相悖啊

网友D:
CMP在放大器中的一个端子上是什么作用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D:
CMP在放大器中的一个端子上是什么作用啊?

请问你指的是哪个端子?最好把图放出来!这样便于我们为您解答!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请问你指的是哪个端子?最好把图放出来!这样便于我们为您解答!

就是放大器的一个端子,叫CMP是什么作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就是放大器的一个端子,叫CMP是什么作用。

现在引用一段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实践书上面的描述回答你:
CMP的功能为比较两个电压的大小(用输出电压的高或者低电平,表示两个输入电压的大小关系):当“+”输入端电压高于“-”输入端是,电压比较器输出为高电平;当“+”输入端电压低于“-”输入端时,电压比较器输出为低电平。
电压比较器的作用:它可用做模拟电路和数字电路的接口,还可以用作波形产生和变换电路等。。。。。
更多的,自己找一找相关比较器的原理与作用吧,希望能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