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什么叫MAC 回环?

楼主(2013-11-01):
现在接触DM9000AE ,一款以太网芯片,其中有一个回环模式设置,有MAC内部回环,请问什么叫"mac 内部回环"啊?

网友A:
正想知道这个问题

我问学长和同学了,大概他们说就是相互通信的双方MAC层来回发送消息,叫回环。。

网友B:
新人表示没听过

我问学长和同学了,大概他们说就是相互通信的双方MAC层来回发送消息,叫回环。。

楼主:
我问学长和同学了,大概他们说就是相互通信的双方MAC层来回发送消息,叫回环。。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问学长和同学了,大概他们说就是相互通信的双方MAC层来回发送消息,叫回环。。 ...

那这应该属于底层的东西,在驱动上。

网友C:
学习了,我也是第一次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