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关电源的几点困惑,求高手解答~~~

楼主(2013-11-01):
本人最近开始接触开关电源,对开关电源比较感兴趣。于是在网上和图书馆找资料自己看了下。发现比自己想象的要难很多。对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还是没有完全理解。只知道开关电源是靠开关管的开断产生脉冲波。可是这其中的细节还没搞清楚。
这是我最近看的一张图。对着树上的解释看了下。存在以下疑问,希望好心的高手指教。
1,开关频率和谁有关?书上说C313和R413共同设置振荡电路的基本脉宽频率。怎么设置的不是很懂。
    我个人理解是,从截止到饱和的时间(t1)很短,相当于一个脉冲的上升沿,之后对C313充电(t2),这段时间相对于t1来说    很长,t1可以忽略。当充电电流逐渐减小时开关管会迅速关断,这段时间(t3)也很短,相当于下降沿。之后通过V308给      C313快速放电,时间也可以忽略。一个振荡周期结束,也 就是开关管的一个周期。这样开关管的周期基本等于电容的充   电时间。这是我个人的理解,不知道对不?
2.书上说C313的快速放电导致下一个导通周期提前,导致脉宽变化的同时频率也在变化,这是此类开关电源的特点之一。那是不是可以理解开关电源的频率不是固定的?这个频率是怎么变化的?
3.就是关于占空比的问题。书上说占空比是通过电容C314来调节的。这个C314是如何调节占空比的?什么时候给C314充电?什么时候放电?
4.书上只解释了当开关电源输出电压高于期望值的情况,那如果输出电压低于期望值呢?
    我的理解是此时VT301截止,那VT302和VT303都应该截止啊,那怎么调节占空比?
5.当没有反馈时,占空比有多大?是100%?
这是我最近看书不懂得地方,我周围的人也没谁搞这个,有问题也 不知问谁,网上也没找到我满意的解释。希望好心的高手帮忙解释下。谢谢!
还有就是有谁能完整详细的分析下 电路图,什么时候导通什么时候截止,电流,电压大小方向如何,电容是怎么充放电的,那就更好了,这样新手学习起来可能就比较轻松了。
我个人认为这些理论,细节如果能够完全理解,那对后续学习会有很大的帮助,小弟在此等好心人的帮助。

楼主:
刚刚图片没上传好,这是图片

楼主:
希望能有好心人帮帮忙解答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别看这个了,这个是rcc,属于变频控制。现在的主流开关电源已经把它淘汰了。

网友B:
现在都用的i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看这个了,这个是rcc,属于变频控制。现在的主流开关电源已经把它淘汰了。 ...

但是IC控制的开关电源还是控制占空比啊,不是么?我就是想搞清楚开关电源的本质,不想一个IC把开关电源运行的过程、细节屏蔽了。谢谢你的回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用的ic

但是IC屏蔽了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啊。我还是希望能理解最本质的细节

楼主:
每天刷刷,坐等好心人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但是IC屏蔽了开关电源的工作过程啊。我还是希望能理解最本质的细节

集成到ic里面去了,你可以去了解ic的内部结构和datesheet

网友C:
开关电源通过对电感的脉冲充电,然后实现各种开关电源的功能,理论基础有伏秒平衡,安秒平衡,你先看看BUCK电路和boost电路的工作原理吧,可以计算出很多的参数的,建议你看看国外的教材,比如翻译版“开关电源的原理、仿真和设计原书第2版”,浙大徐教授译,电源的权威。国外有很多开关电源的书籍的,建议你多学理论后做几个实物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但是IC控制的开关电源还是控制占空比啊,不是么?我就是想搞清楚开关电源的本质,不想一个IC把开关电源运 ...

一个IC怎么能屏蔽开关电源本质呢?你搞懂一个IC本身内部原理,你以为很简单吗?建议你看看3842控制的反激变换器,这个才是开关电源入门的经典电路,然后动手做一个,比你看这个收获大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IC怎么能屏蔽开关电源本质呢?你搞懂一个IC本身内部原理,你以为很简单吗?建议你看看3842控制的反激 ...

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集成到ic里面去了,你可以去了解ic的内部结构和datesheet

OK,我去看看。可能是我有点强迫症,有时拿得起放不下,总想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但是却没看到可以通过其它途径也可以弄懂。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关电源通过对电感的脉冲充电,然后实现各种开关电源的功能,理论基础有伏秒平衡,安秒平衡,你先看看BUCK ...

谢谢你推荐的这本书

楼主:
刷刷更健康

楼主:
还没人么?

网友D:
LZ太执着了,,,即使你看不懂这个图,也不影响你搞开关电源。。。。
这个图是不是有些节点木有标出,看着有点不对劲,,,木有看太明白。。。
把你的资料传上来,有空看看,看看能不能帮到你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太执着了,,,即使你看不懂这个图,也不影响你搞开关电源。。。。
这个图是不是有些节点木有标出,看着 ...

这是一个完整的电路图,是一本开关电源教材上的图。先谢谢版主了

网友E:
排除误导!…该图对初学者来说:最好不过了!可以知道电路各“支点”特性!作好基础!…一些人就是无基础积累!遇到问题后、目瞪口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排除误导!…该图对初学者来说:最好不过了!可以知道电路各“支点”特性!作好基础!…一些人就是无基础积 ...

恳请大师有空闲的时候,给我们讲解讲解这个图,非常感谢。。。

嘿嘿!…

网友F:
等待中.....

这位是哪路神仙?…

网友G:
高手如云啊,我现在遇见了个困难,也想找高手帮帮忙,我修理一个开关电源,上面的一个IC不认识,型号是:BI 170-1-2 Rohs,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有知道的高手吗:?帮帮忙呀,在线等帮助啊!

封装?多少脚?查资料!…描局部电路、分析、判断…哎!只能这样了…

网友E:
哎呀!…大神!得罪了!(当时没有看回复:直奔主题…)莽撞了!这图当然由你讲啊!我跟着学习!…

网友F:
贴个照片图上来看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哎呀!…大神!得罪了!(当时没有看回复:直奔主题…)莽撞了!这图当然由你讲啊!我跟着学习!… ...

这个,真心不会,从来没有搞过RCC,麻烦你给讲讲,谢谢

网友E:
那我就不客气了…显丒了!讲的不对的地方望大神和各路神仙拍砖!扔石头!…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E:
排除误导!…该图对初学者来说:最好不过了!可以知道电路各“支点”特性!作好基础!…一些人就是无基础积 ...

高手能帮忙解释下么?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不客气了…显丒了!讲的不对的地方望大神和各路神仙拍砖!扔石头!…嘿嘿!… ...

求高手回复~~~

网友H: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不客气了…显丒了!讲的不对的地方望大神和各路神仙拍砖!扔石头!…嘿嘿!… ...

坐等高手讲解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E:
那我就不客气了…显丒了!讲的不对的地方望大神和各路神仙拍砖!扔石头!…嘿嘿!… ...

期待中。。。。

楼主:
不是说好的回答么。。。。等待ing

楼主:
RCC和PWM的区别

楼主:
you 学习开关电源的么?新手求带!企鹅2654811274

网友I:
开关电源   是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的      开关电源   我感觉水还是比较深的

网友J:
你这个是rcc的,现在都用开关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你这个是rcc的,现在都用开关芯片

我知道啊,任何一种事物存在就有它的优点嘛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关电源   是需要花时间去琢磨的      开关电源   我感觉水还是比较深的

身边没人带下,感觉好难

楼主:
引用 楼主:
you 学习开关电源的么?新手求带!企鹅2654811274

网友E:
对不住大家了!…有事担误了…抱歉!…:(:(:L:L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对不住大家了!…有事担误了…抱歉!…

现在开讲吧

楼主(2013-12-02):
引用 网友D:
现在开讲吧

大神,就等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不住大家了!…有事担误了…抱歉!…

大神,就等你了

网友K:
v.youku.com/v_show/id_XMjMzNDczMzg4.html這個視頻不錯的,平時拆幾個手機充電器,還有類似指模打卡機的電源包括MODEM和路由器的電源,有些21寸的彩電也是採用分立元件開關電源,還有ATX電源。關鍵要多動手,再結合電路圖研究,自然就會有所了解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集成到ic里面去了,你可以去了解ic的内部结构和datesheet

说得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