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信号和电源之间加个电容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3-11-01):
滤波,为什么接上面呢?
接到地应该是一样的效果啊。都只是RC滤波啊。。
等高手出现.
又分析了一下,这样接的话,上升沿会更陡峭。
接地的话,上升沿会平缓一些。

网友B:
滤除信号中的高频成分。滤波电容的另一端接电源和接地理论上等效。

网友C:
目测。。信号线的高频,接104的话,波形不再是您想要的波形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滤除信号中的高频成分。滤波电容的另一端接电源和接地理论上等效。

接地时低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目测。。信号线的高频,接104的话,波形不再是您想要的波形的吧??

之前做了下实验,74hc前面脉冲高电平在2.5V左右,不加0.1uf,74hc输出为相应脉冲,加了0.1uf,输出为高电平。脉冲频率800HZ左右。

网友D:
滤高频似乎只是一部分,感觉提高上升沿的变化率也是一部分,可能跟后面触发器的响应频率有关吧,但有种感觉,这两都不像是主要的。

网友E:
有二個作用,一,濾毛刺,二,开机时设在初始稳定状态,甭存在电容冲电的过程.一般控制有效信号是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接地时低通吧

都说了,接电源与接地在理论上是等效的,实际上虽有差别但不会改变性质。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二個作用,一,濾毛刺,二,开机时设在初始稳定状态,甭存在电容冲电的过程.一般控制有效信号是低电平. ...

这个前级是光电对管做的开关,频率最大1k

网友E:
那个边沿有效呢?按道理,光电对管,常态是导道的,有阻档时,有电压升高

网友F:
抗干扰的吗,以前碰到过信号误被拉低,将电容从接地改接VCC后,有明显改善
更深的就不晓得了

网友G:
1.滤波
2. 开机上电瞬间让非门输出0电平

网友H:
开机上电瞬间让非门输出0电平,这应该是主要作用。

网友I:
旁路电容,滤波和退耦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