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输出PWM波后关闭,再作为普通的IO口,怎么配置?

楼主(2013-11-01):
STM32 输出PWM波后关闭,再作为普通的IO口,怎么配置?例如PA1 (TIM5)

我怎么都无法关闭PWM输出后PA1 ,输出0或者输出1

楼主:
自己提问题自己解决;初始化时GPIO口mode设置为GPIO_Mode_Out_PP,而不是GPIO_Mode_AF_PP

网友A:
飘过,求给分~

网友B:
嗯, 这是 F1 的处理方法, 更改 CNF. 如果是其他芯片更改 MO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