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t]
关于SCI-BOOT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最近在搞F2812的SCI_BOOT,相比USB升级,这个很简单,只要看下boot rom相关的手册,就了解了大致的意思,然后,我写了一个简单的测试程序,程序要求在外部RAM中运行。

       但是,我通过观察上位机软件,数据发送全部正确(返回数据是正确的),但是,程序全部发送完后,就是不执行,我不明白哪里出错了,我们公司的工程师对我说,要根据MAP文件中的“ENTRY POINT SYMBOL: "_c_int00"” 决定入口地址,可是,我比较过,这个地址是正确的。

       现在,我不知道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有没有谁遇到过?

楼主:
刚刚我又想到了一点,也许是没有初始化外部RAM,也许是这个可能性,但是,启动引导的时候,没有程序执行啊,这里如何初始化一下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刚我又想到了一点,也许是没有初始化外部RAM,也许是这个可能性,但是,启动引导的时候,没有程序执行啊 ...

启动执行的代码有TI封装好的    固化在ROM中的
接下来的入口就是_c_int00了
目前还是没这样试验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启动执行的代码有TI封装好的    固化在ROM中的
接下来的入口就是_c_int00了
目前还是没这样试验过   ...

上周已经实现基本的功能了,现在准备了两个程序,一个测试的,一个项目的;

程序升级在片外RAM,我将测试的程序进行升级,程序能执行;后来又将项目的程序进行升级,程序无法运行,我可以确保的是项目程序一切正常,尔后,我通过仿真器查看了升级后的相关地址的十六进制值是否正常,发现没有任何错误,后来,又查看了程序入口地址,也是正确的,但是程序就是不执行,看来,这次又是个小BOSS需要花时间来解决了:'(

楼主:
对了,补充一下,测试程序的.bin文件为4K左右,项目程序的.bin文件为64K左右: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