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pc2378没用的引脚有的是0V,有的是2.36V

楼主(2013-11-01):
LPC2378中只用了一个脚测试,其他的没用,为什么lpc2378没用的引脚有的是0V,有的是2.36V

网友A:
这个状态应该是不确定的,有些可以通过内部上拉或下拉设置成固定状态,需要通过规格书去对照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状态应该是不确定的,有些可以通过内部上拉或下拉设置成固定状态,需要通过规格书去对照设置 ...

没用的引脚都没管,但我看相关手册上不是说默认的跟GPIO寄存器相关的都是0值么,这样的话,不就应该状态是确定的

网友A:
那你查看一下GPIO的初始程序,确认下是否有修改了默认设置

网友B:
如果你没有动过,应该是输入状态吧?管脚浮空的,但可能有漏电流,用高阻抗的数字电压表测电压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