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LD相邻引脚干扰问题

楼主(2013-11-01):
调试CPLD时,写了个分频程序,只是用了其中两个引脚,一个输入,一个输出,输出正常,是50KHZ方波,幅值为3.3V,测量时,发现其旁边没用的引脚也是50KHZ,但是只有80mv

网友A:
信号串扰了,不过没关系,80mV影响不大,另外跟你的测试测量方法也有关系

网友B:
大部分是示波器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串扰了,不过没关系,80mV影响不大,另外跟你的测试测量方法也有关系

试测量方法有关系,能不能具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部分是示波器问题

能不能详细点了,谢了

网友C:
其他不要引脚内部上拉或接地。

网友D:
示波器问题,示波器探头串进干扰了。探头夹子多绕几圈再测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