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受处理GPS数据的话,哪种比较适合

楼主(2013-11-01):
STM32的串口环形队列有用过的吗?看资料每个人的都不一样,大体有两类:一种是定义一个接收buf,主程序从buf取数据;一种是用定时器控制的。接受处理GPS数据的话,哪种比较适合?有用过的朋友吗?分享一下经验,谢谢了。

网友A:
串口接收数据,我一般用环形缓冲,只要每次查询的间隔不要太长,溢出的可能性还是较低的

楼主:
STM32串口没有FIFO缓冲区,不像LPC那样有十几个字节的缓冲区,这导致程序要及时接收串口数据,不然会覆盖,谢谢楼上朋友的回复,再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