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FLASH模拟EEPROM一般应用场合在哪里

楼主(2013-11-01):
弱弱问一句,STM32的FLASH模拟EEPROM一般应用场合在哪里,哪些地方可以考虑用这种方法???

网友A:
需要长期保存但偶尔需要修改的参数,可以用这种方法。

比如系统的校准参数。

网友B:
如果你的MCU的flash足够大。并且你的MCU提供自编程flash指令。则可以通过flash模拟出一片eeprom区域。用于存储数据。

网友C:
长期保存,但不需要时时修改的,丢进flash就可以了

网友D:
只要不是频繁擦写的地方都可以用的,比如存储设置参数、故障信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