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电路,模拟地数字地通过电感相连的问题

楼主(2013-11-01):
AD电路,模拟地数字地通过电感相连,这不是PCB中模拟地和数字地通了?不是说要把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来吗?我电路中有精密放大器,如果两个地通了不是会给模拟器件产生干扰?

楼主:
请问在电路中AD芯片的AGND和DGND通过电感相连,通过两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这两个地肯定是供地的吧。那么如果我用一个电源给单片机和放大器供电(模拟部分和数字部分都有各自的地,最后两个地通过0欧姆电阻)与两个电源供电有啥区别?@chunyang

网友A:
一般模拟回路和数字回路采用在电源主滤波电容处单点汇接,低频系统不用什么电感互联地。

网友B:
一般是单点接地,然后两个地用磁珠或者0欧姆电阻连接。没听过用电感连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