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DR3的mig仿真问题

楼主(2013-11-01):
我在把.v文件都加在工程里面时,signal_split_i文件前面是问号,请问是不是我添加工程的方法错了,还是其他的原因。

楼主:
还有在 mig_7series_v1_7_s7ven_data_gen里面 parameter nCK_PER_CLK = 2,是不是程序错了,这个参数不是应该是4 吗?
还有generate
if (nCK_PER_CLK == 2)
begin: calib_data32
always @ (posedge clk_i)
if (rst_i) begin
    next_calib_data <= 1'b0;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8'h55}},{(NUM_DQ_PINS/8){8'haa}},{(NUM_DQ_PINS/8){8'h00}},{(NUM_DQ_PINS/8){8'hff}}};
    end
else if (cmd_startA)
     begin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8'h55}},{(NUM_DQ_PINS/8){8'haa}},{(NUM_DQ_PINS/8){8'h00}},{(NUM_DQ_PINS/8){8'hff}}};
     next_calib_data <=#TCQ  1'b1;
//     calib_data <= 'b0;
     end
   else if (fifo_rdy_i)
     begin
     next_calib_data <= #TCQ  ~next_calib_data;
     if (next_calib_data )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8'h66}},{(NUM_DQ_PINS/8){8'h99}},{(NUM_DQ_PINS/8){8'haa}},{(NUM_DQ_PINS/8){8'h55}}};
     else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8'h55}},{(NUM_DQ_PINS/8){8'haa}},{(NUM_DQ_PINS/8){8'h00}},{(NUM_DQ_PINS/8){8'hff}}};
     end
end
else
begin: calib_data64  // when nCK_PER_LK =4 has not verified
always @ (posedge clk_i)

if (rst_i) begin
    next_calib_data <= 1'b0;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16'h5555}},{(NUM_DQ_PINS/8){16'haaaa}},{(NUM_DQ_PINS/8){16'h0000}},{(NUM_DQ_PINS/8){16'hffff}}};
    end
else if (cmd_startA)
   begin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16'h5555}},{(NUM_DQ_PINS/8){16'haaaa}},{(NUM_DQ_PINS/8){16'h0000}},{(NUM_DQ_PINS/8){16'hffff}}};
     next_calib_data <=#TCQ  1'b1;
//     calib_data <= 'b0;
     end
   else if (fifo_rdy_i)
     begin
     next_calib_data <= #TCQ  ~next_calib_data;
     if (next_calib_data )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16'h6666}},{(NUM_DQ_PINS/8){16'h9999}},{(NUM_DQ_PINS/8){16'haaaa}},{(NUM_DQ_PINS/8){16'h5555}}};
     else
     calib_data <= #TCQ  {{(NUM_DQ_PINS/8){16'h5555}},{(NUM_DQ_PINS/8){16'haaaa}},{(NUM_DQ_PINS/8){16'h0000}},{(NUM_DQ_PINS/8){16'hffff}}};
     end

end
endgenerate

这段应该是PHY校验的数据吧,为什么我把这一段删掉里了,似乎对校验过程没有影响。

网友A:
他有个测试文件 叫什么tb的 你有没有加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