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使用咪头的扩音器

楼主(2013-11-01):
之前用TDA2030双电源电路供电,做了一个音频播放器,从电脑输出语音信号能正常播放,现在想用咪头做一个扩音器,先是一个放大,输出接了一个op07的电压跟随,跟随输出接到TDA2030的信号输入端,用示波器看音频信号都是正常的,就是出不来声音,很是郁闷,是不是还要加什么,还是我的电路错了,附咪头的前置放大电路,Vo到地间接了一个50K的电阻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啊。。应该是后面的问题,信号只有一级放大太小了吧。

网友B:
多加一级放大试试,测测输入正常不

网友C:
这个可能更好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多加一级放大试试,测测输入正常不

输入是正常的,用示波器看过,就是不知道音频信号有什么特点,要不要隔出直流啊什么的。我将电脑的耳机接口的音频信号接到TDA2030的输入端,发现它的数量级在100mv左右,跟这个一级电路输出的信号一个数量级的所以就没有再放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能更好一些

z这个发给你看看,我看不大明白,可以给我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没有问题啊。。应该是后面的问题,信号只有一级放大太小了吧。

我们手机或电脑输出的音频信号多大?有几V么?

网友A:
这是一个射极跟随器,电压没有放大啊。。还有就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接错了没,虽然不知道你后面接的什么电路,即使没有放大,声音应该也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一个射极跟随器,电压没有放大啊。。还有就是好好检查一下你的电路接错了没,虽然不知道你后面接的什么 ...

后面接了一个op07的电压跟随,然后就接到TDA2030的信号输入端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后面接了一个op07的电压跟随,然后就接到TDA2030的信号输入端了

那就是输入信号太小了。。你加一级放大,或者把OP07作成放大器(这个好像不是很好)。

网友D:
检查一下话筒是否属于驻极体话筒,方向反了没有。2030增益足够大,没必要再加OP07。

楼主:
引用 网友D:
检查一下话筒是否属于驻极体话筒,方向反了没有。2030增益足够大,没必要再加OP07。 ...

用的驻极体,确定方向没有反,op07用作同相跟随的,要不要放大下,仔细听好像喇叭有点小声音,不过有噪声,需要加滤波器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驻极体,确定方向没有反,op07用作同相跟随的,要不要放大下,仔细听好像喇叭有点小声音,不过有噪声 ...

不用加滤波器。建议从2030输入点开始,用手逐级往前摸(注入50HZ信号),一直摸到驻极体话筒,根据交流声大小确认问题出在哪一级。

网友E:
驻极体话筒信号输出和供电共用一条线,所以应该在供电端串—个负载电阻,一般2K2,射随的输入也从负载电阻—端取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