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读书笔记 + 书本第3章 咬文嚼字】

楼主(2013-11-01):
       MCU的时间不久了,平时MCU的某些模块直接拿来用,不懂就问,学了很久,虽说不是单片机盲,但感觉很空虚,很茫然。虽说有些东西会用,但难以描述。一些专业术语不是十分清楚。感觉这样下去不行,会吃亏。废话不多说,直接行动。

【问题1】书P54,“交叉编译”是什么意思?是说在电脑上编译工程,然后写到板子上的意思吗。
【问题2】“主机和目标机”中的“主机”是指电脑吗。
【问题3】书P56,“在无操作系统下,可直接调用底层驱动函数进行编程”中的“操作系统”有什么用。
【问题4】书P57volatile访问过程优化是什么意思。
---------------------------2013/11/1-------------------------------------------
先写那么多,第3章还在学,到时再问新问题。

网友A:
交叉编译就是在一个平台上生成另一个平台上的可执行代码··相当于电脑上编译单片机的代码
操作系统的话还是比较重要的吧,如果任务少,可能还问题不大,任务多又要求较高的实时性就跑个操作系统比较好了,
像uc/os这种,支持多任务的

网友B:
volatile..在多线程里。。

网友C:
亲,我来回答你的问题:
1,交叉编译呢,简单地说,就是在一个平台上生成另一个平台上的可执行代码。
具体参考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CSDuiul1ycbOmEOVens994X2Xy_PZTjcPHpxeypklZfIo5_Xy80dTtAN3qclPGP7

2,按照上下文,主机应该是电脑,目标机是你的板子。

3,操作系统呢,同样,你可以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subview/880/4940471.htm?fromId=880&from=rdtself
不加系统嘛,就是俗称“裸机”,差不多就是和你以前玩单片机一样的操作。

4,这里的优化,应该是编译器的优化问题。具体volatile的作用,你可以查看嵌入式的书,或者网上搜搜,很多讲的很详细,
http://baike.baidu.com/link?url=VQrlvqWtXy3tlA6sjJtp_YIOVT9tITBJl82IXpsd9WzYRjbmcCn9ouyhHFr_Oi9S

希望我的回答能够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