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学习心得+IAR+龙邱仿真器K60点灯】

楼主(2013-11-01):
试用了CW10.4,不知道是不是自己电脑不给力还是怎么滴,打开CW老慢了,实在纠结~~~
果断换IAR,建工程-》设定芯片-》调试方式里面,我用的是龙邱仿真器,BDM方式的,
选择PE micro,还有重要一点!!debugger的download方式里面要选上use flash loader,不然调试的时候提示program exit reach;
接下来PE micro子选项卡里面选OSJTAG
下载程序时候,可能会提示你的firmware要升级,照提示把仿真器拆开,找到IR3(本人用的是龙邱仿真)将其短路后再接上USB,就可以正常下载,不然是无法下载程序滴

网友A:
IAR啊···还真没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IAR啊···还真没用过

虽然人性化差了点,但是反应速度是没得说的

网友B:
同感,而且,本人新手,用某些比如飞思卡尔定制的CW,总会冒出超多警告,一点头绪都没有。

网友B:
也许对于Kinetis来说 CW 更好,但实在是不会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许对于Kinetis来说 CW 更好,但实在是不会用啊。

界面和Ti的CCS差不多,上手应该不难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界面和Ti的CCS差不多,上手应该不难的

我正想说呢,CCS我也用过,的确很像,但CCS和CW同样,不知为什么老冒出超多警告,用IAR就没有的说,当然,主要还是自己不会用,可事实就是——我不会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正想说呢,CCS我也用过,的确很像,但CCS和CW同样,不知为什么老冒出超多警告,用IAR就没有的说,当然 ...

应该是你没注意到CCS编译的优化操作吧,CCS和IAR的程序移植,要改的地方不少;CCS的Help文档里面说的很详细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应该是你没注意到CCS编译的优化操作吧,CCS和IAR的程序移植,要改的地方不少;CCS的Help文档里面说的很详 ...

我是只学过51Keil编程,最近也开始学CCS建DSP工程,发现有很大不同,要加的东西很多,估计CW也是,毕竟是更高端的芯片。
我是直接按向导建工程的,只写了个.c文件,我估计问题就出在这儿。
可就算这样,要从51转向这些高端芯片,现在感觉太难了,界面完全不一样,一点头绪都没有。
还有你说的什么帮助文件是英文的吧,本人英文功底差,看不懂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是只学过51Keil编程,最近也开始学CCS建DSP工程,发现有很大不同,要加的东西很多,估计CW也是,毕竟是 ...

多看几个视频吧,都是这样的。

网友B:
有没有好的介绍视频呢?最好清晰度高,单个视频不要太长,中文的。

网友D:
有视频的话 就相当好了,没有的话,PDF的教程也不错啊。

网友E:
CW的安装目录下面有自己的手册,不过是英文版的.你可以到论坛的看眼界系列中找到相应的视频,边看视频边做练习.

网友F(2014-02-10):
新的东西不好上手啊

网友G(2016-05-28):
引用 网友B:
我是只学过51Keil编程,最近也开始学CCS建DSP工程,发现有很大不同,要加的东西很多,估计CW也是,毕竟是 ...

用有道词典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