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变器] SPWM输出LC滤波空载不错,加载后畸变如图,求大侠帮忙分析

楼主(2013-11-01):
SPWM频率为6.5k,输出滤波电感量为400uH,滤波电容为100uF.输出功率为AC220V 5kw.
图1为空载时的输出波形

楼主:
满载时输出波形如图

楼主:
电感如图所示

楼主:
大神帮忙分析分析该怎么改进电路

网友A:
我没看出有啥大的畸变啊

网友B:
是啊,挺不错的额、。。

楼主:
负半波的峰值处的那个小畸变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负半波的峰值处的那个小畸变是什么原因呢

应该是负载的原因吧

网友C:
那点问题应该不大吧,一直有的话应该跟电机性能有关,跟电路没多大关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负载的原因吧

您说的很对 空载时还是可以的如第一张图  加载后才有的那个小畸变  有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点问题应该不大吧,一直有的话应该跟电机性能有关,跟电路没多大关系了。 ...

用功率分析仪测得的THD值2.5%左右 但是看着有点别扭  负载用的是负载箱纯阻性负载

网友D:
这种畸变是控制的问题,不是LC滤波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畸变是控制的问题,不是LC滤波的问题

为什么空载时波形还不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

网友F:
加阻性负载 再看波形

网友D:
引用 楼主:
您说的很对 空载时还是可以的如第一张图  加载后才有的那个小畸变  有没有什么办法消除呢 ...

从经验来看,你选的电感偏小,试试1mH, 50uF

网友D:
问一下你是数字控制逆变器还是纯硬件逆变器?

网友E:
引用 网友E:
你做的?

5KW的  牛人啊  带我做啊。

网友G:
有可能是负载产生了反电动势产生的影响,仅个人观点不敢保证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从经验来看,你选的电感偏小,试试1mH, 50uF

好的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你是数字控制逆变器还是纯硬件逆变器?

用DSP做的数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5KW的  牛人啊  带我做啊。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