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模拟产品-信号链]
区分普通二极管和稳压管

楼主(2013-11-01):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题目,十分纠结
还是贴出来给大家看吧

第二题与上面的电路图么有关系

第二题与上面的电路图么有关系

网友A:
是不是稳压管的正向压降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在制造工艺上, 稳压管考虑的是反向特性, 正向特性也许会做一些牺牲.
但是, 我没有查到资料上有明确的讲正向特性差异的描述. 所以以上的说法只是猜测.

网友B:
这篇帖子构思新颖,题材独具匠心,段落清晰,情节诡异,跌宕起伏,主线分明,引人入胜
,平淡中显示出不凡的文学功底,可谓是字字珠玑,句句经典,是我辈应当学习之典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稳压管的正向压降会稍微高一点.
因为在制造工艺上, 稳压管考虑的是反向特性, 正向特性也许会做一些 ...

因为在制造工艺上, 稳压管考虑的是反向特性, 正向特性也许会做一些 ...
也许会这样哦,我没有答案~不能告诉你到底是什么
诡异的一题,幸好只有5分

网友C:
不是很了解这个问题   水平有限  先顶一个  再说

楼主:
好吧,结贴了,等以后有答案了我会把答案贴上来的!

网友D:
不知道,顶顶看

网友E:
需要好好看看  谢谢了  楼主  感觉还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题目  感觉很不错   需要考虑二极管的工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