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M32F0系列有DSP库支持吗?

楼主(2013-11-02):
F0系列的芯片这么便宜,不知道有没有DSP的一些算法支持?很想换掉之前F103系列的芯片。
在意法官网上没找到,不知道各位晓得吗?

网友A:
便宜? Flash、RAM容量这么小,性能也低,再搞DSP算法,它就什么其它事都不用做了。

LZ想做什么?有具体项目吗?

楼主:
想一个灯光控制的项目。采集音频AD做个FFT,然后控制灯的闪烁。
我对FLASH,RAM都要求不高,就想能有FFT的定点运算支持就好了,F10x的有DSP支持库,虽然是定点的,但是也够用了。
如果没有库的支持,FFT做的太慢就玩不了。

楼主:
不知道F0和F1系列的内核存在什么样的差异?
不都是M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 Flash、RAM容量这么小,性能也低,再搞DSP算法,它就什么其它事都不用做了。

LZ想做什么?有具体项 ...

忘记点击回复了,谢谢香水城主。
诶?奇怪呀。香主不是版主吗?怎么现在积分和等级都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便宜? Flash、RAM容量这么小,性能也低,再搞DSP算法,它就什么其它事都不用做了。

LZ想做什么?有具体项 ...

好吧,我眼拙了,误以为你是香版主了。
向香版主请教。
@香水城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吧,我眼拙了,误以为你是香版主了。
向香版主请教。
@香水城

哈哈,又来蹚浑水了

自己移植一下吧,不难。

网友B:
直接使用MDK提供的DSP库就可以,安装之后,目录下就有,正对M4,M3,M0有3个版本
另:这个香水城主是山寨版的香版,你要信他的,做出来肯定山寨货,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使用MDK提供的DSP库就可以,安装之后,目录下就有,正对M4,M3,M0有3个版本
另:这个香水城主是 ...

谢谢,以前没用过MDK的库,现在去研究研究。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以前没用过MDK的库,现在去研究研究。

那个不是mdk的库,是cmsis的标准dap库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不是mdk的库,是cmsis的标准dap库

嗯,在MDK组件的CMSIS中有这个库。

网友D:
应该有吧   官网上看看   这一块  不是很熟悉  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