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知识]
求助下面的咪头和双稳态电路。

楼主:
2、  材料清单

VT1                         9014              NPN小功率三极管

VT2                              9014              NPN小功率三极管

VT3                              9014               NPN小功率三极管

VD1 VD2                        1N4148               普通二极管

R1                          6.8KΩ                1/8W碳膜电阻器

R2                      2MΩ                  1/8W碳膜电阻器

R4                                     100Ω                       1/8W碳膜电阻器

R3  R5  R6                    1KΩ              1/8W碳膜电阻器

R7  R8  R9  R10  R11         10KΩ                1/8W碳膜电阻器

C1                                     1000P                瓷片电容

C2                                 47μF/10V             铝电解电容器

C3  C4                           1μF/10V             铝电解电容器

VD3                                                发光二极管

B                         咪头 电容式 6*5

想达到的效果:每当传声器B收到一次信号,双稳态电路便翻转一次。发光管也就跟着亮一次或灭一次。达到声控开关的效果。
请问:1:我的电路正确吗?那里有问题。。。咪头输出的是什么信号,如何测量。VT1的集电极放大后的电压是交流电吗?为什么我播放音乐。这个电压不发生变化。
           2.我现在的现象是。灯不亮。或者亮了。但是不灭。

我仿真时,把102的瓷片电容换成1uF的电解电容,可以实现效果。这样改行吗?实际中能成功吗?

网友A(2013-11-02):
你的结果,说明了“双稳态”只是没有触发而已!哈哈,坐等楼下大虾出现。。。。

网友B:
不用细看了,102太小,至少也得104,你用1UF还算合理——检查Vc5不大于1V为好

网友C:
MIC的信号很弱,只有几个mV,一级三极管放大增益不够。

另外双稳态电路有错误,不可能翻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用细看了,102太小,至少也得104,你用1UF还算合理——检查Vc5不大于1V为好 ...

c5的电压(交流),小于1V吗?

网友B(点评):
静态,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MIC的信号很弱,只有几个mV,一级三极管放大增益不够。

另外双稳态电路有错误,不可能翻转。 ...

谢谢你。。我去百度下双稳态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