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DSP TMS320FL240对应的汇编指令集

楼主(2013-11-02):
最近看到一个DSP的汇编程序,但是看起来有点吃力了,呵呵。。。
又找不到对应的指令集,哪位大神,能共享下么。。。
急求。。。

网友A:
如附件,我曾经用过的,2407汇编,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我曾经用过的,2407汇编,希望能帮到你。

谢谢你的分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附件,我曾经用过的,2407汇编,希望能帮到你。

额,弱弱的问个问题,为什么我在TI官网找数据手册,数据手册里面都是模块功能概述,却没有相关的寄存器配置说明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弱弱的问个问题,为什么我在TI官网找数据手册,数据手册里面都是模块功能概述,却没有相关的寄存器配 ...

这个肯定是有的  你可以找模块对于的datasheet
比如GPIO   EMIF等

网友A:
引用 楼主:
额,弱弱的问个问题,为什么我在TI官网找数据手册,数据手册里面都是模块功能概述,却没有相关的寄存器配 ...

必须有,再翻翻看。或者直接搜寄存器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