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请问大家这个开关电源该如何分析啊?

楼主(2013-11-02):
如图所示是一个高性能的小功率开关电源,R10是一个热敏电阻,Q1是一个三极管,请问这个三极管是如何工作的?

还有L1,R1  R13,C8都有啥作用呢?

网友A:
Q1是限流检测用的,从GND流回到次级负端的电流达到一定时,Q1导通,拉低431的阴极电压,光耦电流加强,反馈到前面的PWM芯片降低占空比,使输出电压降低达到限流。

网友B:
Q1是限流用的,R12上的压降经过R9,R10分压加到Q1的发射结,R10的压降等于Vbe的时候Q1拉光耦电流进行反馈。。。
Q1的Vbe大致有-2mV/℃的温度变化,R10可以用来做温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是限流用的,R12上的压降经过R9,R10分压加到Q1的发射结,R10的压降等于Vbe的时候Q1拉光耦电流进行反馈。 ...

谢谢,解释的不错,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是限流检测用的,从GND流回到次级负端的电流达到一定时,Q1导通,拉低431的阴极电压,光耦电流加强,反馈 ...

谢谢,解释的不错,明白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mark

mark

楼主:
引用 网友B:
Q1是限流用的,R12上的压降经过R9,R10分压加到Q1的发射结,R10的压降等于Vbe的时候Q1拉光耦电流进行反馈。 ...

还有L1,R1  R13,C8都有啥作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Q1是限流检测用的,从GND流回到次级负端的电流达到一定时,Q1导通,拉低431的阴极电压,光耦电流加强,反馈 ...

还有L1,R1  R13,C8都有啥作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