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TL062C双运放的跟随电路接10ma负载,5v电压掉到3.8v,奇怪

楼主(2013-11-02):
TL062C双运放,电压跟随电路输出5v信号,空载的时候是5.000v。加上500欧姆的负载电阻后,电压掉到3.8v。测试运放的3脚是5.000v。1脚和2脚为3.8v。是否TL062C的输出保护电流很小??

楼主:
tl062c换位OP2177后,空载和500欧姆负载电阻的情况都相同是5.000v。这两个运放的引脚是兼容的。看了TL062C的手册,不知要看哪一参数和这个有关。

网友A:
哎,又一个栽在这个“轨对轨”的漂亮字眼上.......其实轨对轨是针对输出的,对输入的信号则不是很有效,你可以将供电电压提高1.5V,然后负载能力就会达到你的要求了。

网友B:
看 最大输出电压 VS 供电电压 (figure4)和 最大输出电压 VS 负载电阻(figure6)你就应该明白白了
TI 1999年的文档,百度上搜的

网友C:
凡事儿都有个限度或限制!思考,最大输出的限度在哪儿,什么因素限制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哎,又一个栽在这个“轨对轨”的漂亮字眼上.......其实轨对轨是针对输出的,对输入的信号则不是很有效,你 ...

楼主这个问题不是轨到轨的问题。

负载太大,输出电流太大。

楼主可以看下手册,在正负15V供电情况下,最大输出大约为正负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