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 看不懂变压器的绕制图

楼主(2013-11-02):
图中的灰色圆圈和白色的圆圈代表什么意思啊??

如何看共要绕几圈?

网友A:
黑色圈代表同名端(起绕点),一个圈就是一根线的截面示意图。。。。但是,多少圈并不代表多少根线

你能不能截图截全点,变压器规格书一定有文字说明,不要“断章取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黑色圈代表同名端(起绕点),一个圈就是一根线的截面示意图。。。。但是,多少圈并不代表多少根线

你能不 ...

已经补全了图片,能详细解释下么?绕线图我不会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补全了图片,能详细解释下么?绕线图我不会看

160TS就是160匝的意思,其他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