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水啊,为什么STM32的USB库对某些U盘不支持啊??

楼主(2013-11-02):
用的是STM32F105,USB库是V2.1.0,手上有二十来个U盘,在读U盘时对其中几个不支持啊,后来看网上有人说V2.0.0可以,移植后还是一样?要怎么改呢?

网友A:
STM32 的U盘主机库是做的不如PC兼容性那么强啊。

据我所知,有些U盘不支持BOT_RESET命令,在主机demo里注释掉不发这条命令就可以了。

还有些其他兼容性的问题,LZ可以自己调试看看。USB通信都是主机发起,单步看看host发哪条命令,U盘没有正确返回或通信阻塞。

网友B(2015-06-30):
引用 网友A:
STM32 的U盘主机库是做的不如PC兼容性那么强啊。

据我所知,有些U盘不支持BOT_RESET命令,在主机demo里注 ...

你好,香水君。你上面说的去掉BOT_RESET命令,那么对于某些U盘这个命令是否又是必须要执行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