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RC电路后一级幅值衰减

楼主(2013-11-02):
我模电学的不好,只知道这个电路能产生正弦波。可是幅值怎么下降那么多?输入是5V的方波,后一级的三角波的幅值就衰减到500mV,到正弦波只有20多mV.

网友A:
根据计算,这个值没错。先算出电容的容抗,再用分压公式进行计算就可以了

网友B:
“能产生正弦波”——不能这么说,把俺吓着了
有其利必有其弊——滤波同时也会把自己也衰减

网友C:
   所有的RC积分电路都有电压幅度的衰减,因为能量从竖向转换成横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所有的RC积分电路都有电压幅度的衰减,因为能量从竖向转换成横向。

你好,什么是 “能量从竖向转换成横向”?能解释下吗?谢谢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什么是 “能量从竖向转换成横向”?能解释下吗?谢谢了。。

我解释得不好。你到网上看看诸如扩频通信之类的**,就介绍传输信号的能量如何横向转换。

网友:
很正常,全在这个公式里R=1/2∏F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