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效率使用单片机,放弃程序中的延时函数(转)

楼主(2013-11-02):
我是PC机底层编程转过来的,以前从来没接触过单片机,五个月前学习AVR,在这里学到很多东西。但也意识到电子工程师们的硬件编程思想与PC机底层编程思想上的很多不同,引发了一些思考。我说一说,供大家参考,只为学习,无意争论。

我第一次看到教程里Delay()函数的代码时我吓了一跳,竟然让单片机空转以实现和外界同步,这怎么可能?
试想,如果PC机CPU空转一秒,那么音乐会断一秒、画面会停顿一秒、下载文件会断一秒,这怎么可行?

我看到很多单片机程序,它们的单片机99.9%的工作时间都在打空转,99.9%大家可能感到有些危言耸听,那就让我们算一算:

已内部8M频的AVR单片机来说,单指令周期仅为1/8 = 0.125us,那一毫秒可以执行多少个单周期指令? 1%0.125*1000 = 8000个

而我看到论坛里下到的绝大多数程序,两个延时函数之间代码的执行时间要远远小于8000个指令周期。
说实话,很多16K以上的程序,把所有延时函数去掉,总体能执行几毫秒就不错了。

换句话说,我说单片机的利用率小于0.01%还是口下留情了。

要说怎么解决问题,就要先找到问题,我问问大家,程序中,我们为什么延时?

原因很多,可能是外设速度太慢,也可能是为了躲过人眼视觉停留时间,等等。
总之就是与外界不同步,而我们想要同步。

所以说这些延时应该是很有道理的,我不否定这一点,但问题的关键这些延时空转,我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些时间回收起来做一些别的事呢?
试想,如果把这99.9%的时间回收,那可以一笔相当巨大的资源。

有很多人有些特殊方法回收过这些空转时间,比如说在延时函数中做点事。

但这些往往都不通用,下面我说一些我的两种方法:

1、前后台模式下延时时间回收的方法:

前后台模式就是大家最常用的主程序大循环 + 中断的模式。

首先解决外设太慢问题,像串口、键盘、LCD、SD卡等IO,这些收发可以建立外部缓冲区。比如串口收发在中断中完成保存到缓冲区,而主程序操作缓冲区而不直接操纵串口,这已经看到很多人这样用了。但像矩阵键盘的缓冲区,我很少看到有人这么用,在中断中接收按键信息保存到缓冲区。
还有像LCD,我们一个个往显存中写数据是很浪费的,也应该建立缓冲,统一处理。

建立缓冲区这类方式中间有一些技术难点,比如像串口接收,无法判断对发是否全部发完,怎么办?可以设立定时,如果一个字节接收之后1ms之内没收到下一个,则认为接收完毕。这只是一个思想,具体应用大家掌握。

可能有人会说,除了外设太慢,还有像视觉停留的问题怎么解决,总不能让流水灯快到人眼都看不清吧。
这就我下面要说的问题,这些延时的时间怎么回收?就是全部放到定时中断中!

可能又有些人会说,书里、教程都说了,中断处理东西的时间要尽量短,你这样整个中断有太多判断、很长,时间很长,这不行。

这是一种教条的思想,把书读死了。可以在中断中这样处理,比如:

void (*Task)(void);
ISR
{
      (*Task)(void);
}

中断里用的内容通过函数指针来调用,这样可以在主程序根据需要时任意改变要执行的任务,还可以改任务的周期。所用的判断都是在主程序需中执行,然后改变指针的指向,来确定中断中下一步的任务。

这样,在前后台系统中主程序将任务分配完,还有很多余力处理很多事。

比如有很多个键盘、LED点阵、数码管等,它们都需要实时响应,很容造成编程困难、响应迟钝,其实只要把延时的时间回收,处理这些就非常从容了。

可能还有人会说,有些项目用不了这么苛刻的时间,你回收的时间用不了,要那么多干嘛?
其实这时,你就可以用死循环扫描事件,可以实时响应。你的系统跟原来空循环延时比,实时性要高了不知多少倍。

2、变异的协作式内核

先说说嵌入式操作系统的内核,简单的说,它就是个任务调度器,让多个任务在同一个CPU上同时执行,所谓同时也是相对的,无非就第一个任务执行几毫秒、第二个任务在执行几毫秒。。。外表看起来就是同时执行。

至于可剥夺式内核和协作式内核的区别,大家可以百度一下。

说道能在单片机上用的嵌入式操作系统,大家会说出一些如uCosII、FreeOS等操作系统。
还有很多人对这些操作系统十分抗拒、十分反对,他们的理由是什么?

1、这些操作系统占用大量RAM、ROM
2、这些实时操作系统所谓的实时是相对非实时操作系统的,跟裸机比实际上是慢了

这些理由不是没道理,因为这些商用操作系统都是可剥夺式内核,它们的原则是保证最高优先级任务在可确定的时间内响应。
它们的有优点是任务切换时间是确定的,不会随任务的多少而改变。
有了这些确定性,让它们在商用产品大放光彩。因为其时间稳定性。

但它们的缺点也很明显,中断级节拍浪费很多时间。任务间同时调用时引发同步问题而引入许多如信号量、邮箱等机制浪费大量RAM、ROM。

综上,可剥夺式内核稳定可定量,在越高级的单片机上越有优势,在8位机上可用,但需要大量裁剪,并不一定合适。

而协作式内核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它不像剥夺式内核保证最高级任务速度最快,而是保证所有任务的平均速度最快!

正如我前面的说法,我连续两个延时函数之间的代码很难超过1ms,甚至很难超过100us,我们可以将其忽略。这样10个任务,第一个执行完主动放弃单片机控制权,交给第二个任务,第二个任务执行完主动放弃控制权,交给第三个任务。10个任务之间无间隙,每一个任务需要延时时,就主动放弃控制权。

基于这种思想,我们的就达到了回收空转延时的目的,而且应为每个任务是执行完后主动放弃,所以不存在剥夺式内核的同步问题,基本不需要邮箱、信号量等机制,对RAM、ROM的要求就非常低了。

这样来看,协作式内核非常适合8位机。但可能有太多嵌入式系统的书中对剥夺式内核不分场合的认可,造成很多人误解。而且uCos等系统的权威,也让很多RTOS作者争相效仿,没用对8位机的场合做合理分析。

商用系统中没有协作式内核,而民用的,还少有优秀的协作式内核,都是基于传统节拍。

传统协作式内核需要定时中断为时钟基准,也会间歇性打断任务,造成不必要的损失,这并不是我们想要的。

我们其实可以仅仅是让定时器以大分频系数开着, 而不给其产生中断的机会。当任务将要放弃使用权时,读取定时器,作为时钟基准,然后清零。

做法一句两句说不清,而效果是什么?可以做到任务是以不受干扰,与裸机相同的工作状态,这是传统协作式内核做不到的,而仅当它需要延时了,才放弃使用权,将延时的时间给其它任务。这正符合我全文的目的 -- 回收空转延时时间

这样的内核体积会非常小,运行方式与裸机无异,仅仅是把空转延时时间干些其它事。对使用者还没什么要求,不想以往系统那么复杂。

可惜市面上并没有基于这种方式的内核,我已经写了一个,非常精简,运行稳定。但作为一个想应用实际的内核,还需要检验。我最后检查一下后,过几天拿出来大家一起分享。

PS:好了,我上面两种方式,均为原创。希望能对大家有帮助~ 第二种中介绍的变异协作式内核思想很简单,有兴趣可以自己写一个,我过几天会把我的发上来

网友A:
LZ的办法不错,但前提有点极端。

在MCU中,有很多时候它无事情可做,唯有等待外部事件的发生。比如电视机遥控器,你不按按钮时,它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一直等待你按。当你按了按钮后,MCU就要执行去抖动操作,这时完全可以使用程序延迟的办法。

网友B:
写过两次实际的程序后就不会这样玩了,只是学生娃娃才会这样写

网友C:
要想把钉子钉进去,不用大费周折,找个锤子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办法不错,但前提有点极端。

在MCU中,有很多时候它无事情可做,唯有等待外部事件的发生。比如电视机 ...

那是循环等待,并不是程序延时,还是调度的问题呀。。。应该算是“处理事件”吧?

网友D:
能发个实际的例子研究研究吗

网友E:
楼主的说法是在看不起我们从硬件学到软件的人吧。以流水灯为例子,一方面它只是用来教学的,另一方面说到效率,肯定不会用软件延时而用定时器了。

网友F:
曾作过一个,确实可以实现。其他类型的等待也可以有效利用。

网友G:
优化守则第一条:能不优化的地方就别优化。
很多时候,或者说99.9%的时候,系统就是在等待处理,你想利用这些CPU时间做什么呢?难道玩个切西瓜吗?对单片机来说,提高性能是指提高响应速度,延时是必要的。RTOS不也有一个最低级别的任务就是延时么?

网友G:
RTOS比前后台的裸机,如果你的前台任务里有长时间的任务,那RTOS的响应时间是要比前后台的快。实际上只有很少情况下,前后台的响应比RTOS快。(你把代码放中断里不算)协助式RTOS的响应时间和前后台差不多。所以现在不流行,UCOS,MDK_RTX等的流行,是有它的实力在这的。
8位机运行RTOS,老实说,意义不大。要RTOS的都是比较复杂的应用,值得用一个32位CPU,一个流水灯用不用也就这么回事。

网友H:
你的所谓协作式内核在以MCU为主的嵌入式系统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一旦遇到中断函数来的时候,因为省了资源而没用堆栈保护,所以中断返回后工作寄存器以及PC指针等就很有可能乱了。程序极其容易跑飞。
而如果不用中断的情况下,比如上面说的点流水灯的时候,或者实际点说某些实时检测温度时候AD模块需要延时等待采样,在这几百毫秒到几十微秒的时候难道你还想让单片机做别的事情?而且还想省RAM!一个单片机或一个M3才几块到几十块,有必要为了CPU的利用率而省这些么?
做嵌入式编程第一是考虑系统稳定性和经济性而不是像计算机编程那样考虑利用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H:
你的所谓协作式内核在以MCU为主的嵌入式系统中有一个很大的缺点:就是一旦遇到中断函数来的时候,因为省了 ...

1。LZ的內核是主动放弃当前任务,这种方式要保存的东西很少。
2。对,就是要利用这几十us的甚至几us时间干别的事。

网友I:
路过参考了啊

网友J:
单片机中控制时序的短延时还是需要的,完全放弃没必要也不现实,再者,对于功能相对单一的单片机系统,执行关键代码的可靠性和稳定性是目标

网友F:
可靠性是任何人都要考虑的,用不用这种方法都可以,跟可靠牲没必然联系。

网友K:
在主程序里ms级别的延时不要用就好了,几个us级的实在没必要钻牛角尖了。

网友L:
你不就是以前在os下写代码嘛....
单片机也能上os,装个就不要在这创造了....

网友M:
都有道理,很纠结

网友N:
路过,看看,RTOS是基础,自创的不好把握

网友O:
在不影响功能的情况下,就不用理它了,因为单片机的功能都是不复杂的,得不偿失。

网友P:
大多数情况下,MCU的运算能力都是过剩的,怎么弄都要有大量的时间空等。

网友F:
引用 网友K:
在主程序里ms级别的延时不要用就好了,几个us级的实在没必要钻牛角尖了。
...

如果不需要,几ms也可以不理他。如果需要,几ns也要考虑。有些技术本来就是针尖对麦芒。

网友F:
楼主说的跟OS有一根毛的关系,但也仅仅是一根毛的关系。他仅仅是从OS上取出一个基因而己。OS并不能解决任何技术问题。

网友F:
楼主是否成功实现,我都未必成为他的粉丝,也未必成为他技术的粉丝,但会成他思维方法的粉丝。

网友Q:
支持楼主
收集CPU的空闲,然后这里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决定是休眠,还是如何处理。

另外,我不支持小项目使用多任务的方式,其实嵌入式OS并不仅仅是任务调度,还有资源管理,硬件HAL统一接口,等等,这些用在MCU上比裸奔多用不了太多内存。

网友R:
不是放弃,是换个方法

网友S:
多做几个项目,就懂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需要,几ms也可以不理他。如果需要,几ns也要考虑。有些技术本来就是针尖对麦芒。 ...

主要还是你实在做几个项目就会体会到了,多说也没意思。PC上编程和MCU上编程区别还是比较大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F:
如果不需要,几ms也可以不理他。如果需要,几ns也要考虑。有些技术本来就是针尖对麦芒。 ...

例如模拟时序的时候,经常使用nop来延时以匹配时序,是否在你看来也应该优化掉?

网友T:
楼主是从PC上转过来的,没有实际开发产品的经验,属于愣头青:lol

当然使用 delay(unsigned char ms) 的代码的工程师那是很差的单片机工程师,你说90%的代码都是这样使用,我只能说:你看到的代码都是垃圾,你在垃圾中挑鱼刺,那是一抓一大把。

等你实际做过几次产品开发,看了很多真正有水平的工程师写的代码,你再来谈你的这个想法吧。

网友U:
引用 网友T:
楼主是从PC上转过来的,没有实际开发产品的经验,属于愣头青

当然使用 delay(unsigned char ms) 的代 ...

看不到有水平的工程师的代码,找不到啊,

网友V:
看题目就是错的,开场白也是错的。不要以为搞PC的比搞嵌入式的“高人一等”,PC和嵌入式所面对的需求是大相径庭,连需求都没搞清楚,怎么做设计?出发点都是错的,那就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网友W:
走极端该延时的时候就延时
资源不够了再开定时器分配时间块。。。

网友X:
省着用是个好习惯,我同意楼主看法。

网友Y:
有机会试试

网友G:
引用 网友F:
1。LZ的內核是主动放弃当前任务,这种方式要保存的东西很少。
2。对,就是要利用这几十us的甚至几us时间 ...

那好,你想用它做什么事呢?切西瓜?神庙逃亡?还是打飞机?

网友Z:
引用 网友T:
楼主是从PC上转过来的,没有实际开发产品的经验,属于愣头青

当然使用 delay(unsigned char ms) 的代 ...

很多OS的最小片段都是5ms,10ms, 需要精确4ms,8ms时序匹配时,就必须用delay(unsigned char ms)或定时器中断定时了(但有时候定时器资源有限,要干些测频率之类的活)。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很多OS的最小片段都是5ms,10ms, 需要精确4ms,8ms时序匹配时,就必须用delay(unsigned char ms)或定时器 ...

delay的话这几个ms组合起来甚至就是几百ms了,这时候只有少数放在中断中的东西能跑。
不过,现在的公司的程序我所看到的都是LZ所说的那种……
很纠结,我提倡的无阻塞的编程在完成项目的速度上比不过他们,被领导BS的很惨,
决定看情况放弃部分无阻塞的原则,反正原则就是用来打破的:loveliness:
新手们的编程方式速度实在是太赞了,哈哈

网友AA:
我现在的观点是:用最合适,而不是最好的结构来设计。
领导只要求个流水灯,你非要弄一堆前后台标志位,编程框架,RTOS,这不是蛋疼么。

这是我从休闲的小公司跳到了整天加班的小公司后的转变……

好思想,我和楼主遭遇差不多,只选最适合自己的。

网友AB:
谢谢楼主所提供的思维方式,对我有些启示~~~

网友AC:
等楼主的内核出来,看看有什么创意

网友Z:
引用 网友AA:
delay的话这几个ms组合起来甚至就是几百ms了,这时候只有少数放在中断中的东西能跑。
不过,现在的公司的 ...

赞成。
只有在要求无阻塞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无阻塞的优势,比如追求低功耗(所有空闲都要睡眠)。

网友AA:
引用 网友Z:
赞成。
只有在要求无阻塞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出无阻塞的优势,比如追求低功耗(所有空闲都要睡眠)。 ...

公司的低功耗产品也是阻塞式的,用了好多中断(在中断中调用DelayMS()),还有优先级的~
所以只要要求简单,比如外设少、无实时性的话阻塞也没问题。(51的低功耗实在是太渣了,没有WFI之类的休眠)

另外如果不对哪些原先阻塞函数进行改造的话,在一个无阻塞系统里很难拿来就用,无阻塞的函数
想添加到阻塞的系统里,也是个大问题。

以后找个空看下Protothreads能不能用来快速的转换阻塞代码~

网友AD:
单片机开发,硬件资源是首位的,这是软件编程转行嵌入式的人员最难理解的地方,这是硬伤啊。

PC机里面可以通过倍频方式来协调时钟,而单片机却永不起这么复杂的系统,否则就成PC了。

其次,延时的确浪费了系统的资源,但很多时候也不失为一种解决问题好方法。

应该说是有资源来浪费。在时间和复杂度之间权衡,使用最简单可靠的方法完成目标,搞PC的手里没有这么多资源,多是考虑应用上的问题。

网友AE:
关键是它真的有那么多工作要做吗?比如就100ms闪个灯的功能,还想让干啥?根据需求

网友F:
引用 网友G:
那好,你想用它做什么事呢?切西瓜?神庙逃亡?还是打飞机?

呵呵呵,两个任务同时监測一个IO,IO信号只持续几微秒。
        另外,任务切换是手动切换,不是系统切换,阻塞问題完全可以自己协调解决。这只是一种编程技法,不是OS。

网友F:
另外,任务切换不是基于时间片,随时可以切。

网友AF:
想知道啥叫高效率,建议搜索一下亚当大神的“Protothread”,典型应用就是UIP……

初看会一头雾水,把它仅有的那个头文件的几个宏定义仔细一分析,你肯定会拍案惊奇

网友AF:
另外别把单片机想得太金贵……现在接触到的一些低端单片机,两毛钱的都有……比大部分逻辑器件、电解电容、接插件、晶体管还便宜

网友AG:
延时是很敏感 可以用计数器避免啊

网友AA:
引用 网友AF:
想知道啥叫高效率,建议搜索一下亚当大神的“Protothread”,典型应用就是UIP……

初看会一头雾水,把它仅 ...

这玩意也不是万能的吧,我的前任们留下了大量的阻塞代码,自己的无阻塞代码不好融入到里面去。
除非大修改,就算是PT也无法在直接改正他们的程序吧。
比如,假设有A任务,包含函数结构如下
A
    B1
        C11
        C12
    B2
        C21
        C22
在B1 B2 和其下的Cxx函数都含有类似于while(TI);和DelayMs()这样的阻塞,
而看简介PT应该是通过生成switch结构来达到进入不同区域的目的的,但switch应该
无法跨越函数的~~
还是抢占式系统来的爽,本身RTOS编程就是可以阻塞的~
只是我现在用的51玩不起~
反正领导要求不多,就先写下阻塞的吧

网友AA:
    嗯,这昨天开始新的项目,今天看了厂家给的2.4G demo例程,发现编程方式是半阻塞的,需要超时判断的,
并且时间较长的 就用了在中断中对相应的计数器(couter)进行运算,使用查询计数器的方法来达到判断超时
和延时的目的;内部调用的函数中局部十几个ms的话就是阻塞式的。
    阻塞和非阻塞相处的很好,原因是:任务的运行不依赖固定的定时执行,可以直接放到while(1)循环中,
也可以按照每个TICK定期执行一次。

    我之前的程序结构依赖TICK,并把计算延时交给了任务自己计算,比如设定TICK为5ms,任务被执行10次,就
代表过了50ms。这样的话,前任们留下来的阻塞型的程序很难和我的任务结合,因为他们的程序等待一次的话
可能就过去几百ms甚至几秒了。
    如果不将之前的阻塞都去掉的话,只要阻塞式的程序一运行就会导致时间不准确,比如要非阻塞任务A需要
延时50ms的,也就是要执行10次,在期间阻塞任务B某次运行占用了50ms,那么任务A还继续等待剩下的几次执行
的话,就会导致实际的延时达到了100ms。

    而使用2.4G demo例程的做法,将时间计算统统交给定时器中断,程序中一些小的十几ms的软延时也就不用
怕会很大的影响到别的任务了。只需要部分改造(几百ms的延时当然不行)别人的代码就能和我的无阻塞程序
结合了。

    每个任务有一个延时计数器,在定时中断中统一运算这才是比较标准的做法吧,ucos就是这样的。
这样看来我原来的,受到《时间触发模式》影响形成程序设计方法还真矬

网友AH:
讨论很激烈啊,mark一下

网友AI:
引用 网友E:
楼主的说法是在看不起我们从硬件学到软件的人吧。以流水灯为例子,一方面它只是用来教学的,另一方面说到效 ...

用定时器,那万一定时器不够用了呢,哈哈,我就瞎说说

网友AJ:
引用 网友AI:
用定时器,那万一定时器不够用了呢,哈哈,我就瞎说说

一个定时器就足够了,

一个任务,可以用自己的stop watch,对主程序的时钟计数即可

网友AK(2014-04-20):
好的思想苗头,在开始总是会被质疑。

网友AL:
编程中短暂延时还是不可避免要用的,只是大于100毫秒的要尽量使用定时器了。

网友AM:
引用 网友AA:
嗯,这昨天开始新的项目,今天看了厂家给的2.4G demo例程,发现编程方式是半阻塞的,需要超时判断的,
...

2.4G demo例程能传到网盘共享一下吗?
能学习一下吗?

网友AN:
我觉着这要看单片机要实现的具体功能而定!

网友AO:
最近刚学了UCOS,看完这篇**,受教了

网友AP(2020-06-27):
void (*Task)(void);
ISR
{
      (*Task)(void);
}
这种方式能不能来个实例de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