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etis]
K60求助

楼主(2013-11-02):
我用的是K60DN512Z核心板,IAR+龙邱仿真器;测试的是一个IO口LED灯操作;出现奇怪的现象是K60能运行,但是隔不久时候就出现假死,也就是LED灯不闪了,出现的时间也不固定~~~

网友A:
不知道。
反正我没板子,直接自己设计啥问题都没有。

网友A:
是我没买K60的开发板。

网友B:
请问你用到了哪些模块来测试LED闪烁,是否用到定时器什么的?
是仿真时会出现该问题,还是烧录flash内正常运行还会遇到这样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用到了哪些模块来测试LED闪烁,是否用到定时器什么的?
是仿真时会出现该问题,还是烧录flash内正常 ...

只用了PORTA-17;延时上用的是软件延时,中断也没开;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烧录到flash后运行才偶尔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只用了PORTA-17;延时上用的是软件延时,中断也没开;仿真是没有问题的,但是烧录到flash后运行才偶尔会 ...

还有其他开发板不? 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吗?
其实你可以下载官网的程序试着跑一下看是否也会出现问题。

网友C:
根据你的描述你没有使用定时器,.是使用软件延时,请问一下,你知道你设置的软件延时时间是多少吗?

网友C:
我指的是LED亮灭之间的等待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其他开发板不? 都会发生同样的问题吗?
其实你可以下载官网的程序试着跑一下看是否也会出现问题。 ...

换了块板子就好了,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换了块板子就好了,估计是板子的问题~~~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网友D(2014-03-15):
引用 网友B:
感谢你对飞思卡尔产品的关注

你好,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程序运行一会就不运行了,LED灯不亮了,我的程序里面用到滴答定时器,延时10ms,还有打开UART3,循环发送数据,没有开中断。还有这时我测了下复位引脚的电平,是0~1.8V的锯齿波。可以正常下载程序,板子是我自己画的,有时候可以下程序,有时候不行,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谢谢。。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是出现同样的问题,程序运行一会就不运行了,LED灯不亮了,我的程序里面用到滴答定时器,延时10 ...

啊七兄你好
建议你在论坛中创建一个“技术问题解答”类帖,专门讨论你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