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2540 的 usb dongle 驱动装不上啊?????

楼主(2013-11-02):
如题,win8系统,装不上usb dongle 驱动,有没有人遇到过,有啥解决办法么?

网友A:
没用过win8系统

网友A:
usb dongle被识别为CDC?
你看看这个帖子http://e2e.ti.com/support/low_power_rf/f/538/t/240232.aspx

网友:
系统不兼容吧。

网友:
win7很多都不兼容xp的

楼主:
多谢各位,确定是系统不兼容,已找到解决办法,以后如果大家有遇到,win7,或者win8装不上的,可以试试这个附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确定是系统不兼容,已找到解决办法,以后如果大家有遇到,win7,或者win8装不上的,可以试试这个 ...

谢谢分享

网友B(2015-06-26):
引用 楼主:
多谢各位,确定是系统不兼容,已找到解决办法,以后如果大家有遇到,win7,或者win8装不上的,可以试试这个 ...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