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l] AD10如何放置丝印层敷铜?

楼主(2013-11-02):
想用丝印层覆满整个pcb,只留出焊盘,要怎么做?

网友A:
直接覆铜,不选网络。去掉死铜不打勾。层选择丝印层。ok

楼主:
貌似不行,不能露出焊盘

网友B:
没有试过,

网友C:
1:把你的元件和焊盘,板边线选择,复制到一个新文件或粘贴到同文件的板外,设好基准参考点,
2:新区域铺铜,删除边角毛刺。
3:打散多边形为线和弧,并转换到丝印层。
4:按原设好的基准点复制粘贴回原文件。

楼主:
5楼方法可用,明天结贴给分,谢谢

网友D:
丝印层敷铜?那还叫丝印层么。显然已经不叫丝印层了。

网友E:
干吗原来的符号不是叠在一起,看不清楚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干吗原来的符号不是叠在一起,看不清楚了吗?

嗯,特殊应用,所以有几位电工想不通,本人不善言辞,不想过多解释,等你们以后用到了,自然明白。

网友F:
在丝印层直接覆铜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