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CAD到PROTEL99SE的文件怎样转换

楼主(2013-11-02):
从CAD到PROTEL99SE之间怎样转换文件   《比如板框  .原理图》之类的东西   新手求教   各位大虾帮帮忙

网友A:
额,打开一个PCB文件,File里面选import就可以导入了

网友A:
可以导入dwg和dxf格式的文件,一般都是用dxf格式的

网友B:
.dwg文件另存为.dxf格式,2000-2007。然后存到一个位置。打开protel99,文件,导入,然后在弹出来的对话框里找刚才存的.DXF格式文件,然后就能导入了

网友C:
LS正解,百度搜搜你的标题其实就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