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把红外线测距模块测得距离延长

楼主(2013-11-02):
(无正文)

网友A:
楼主第一个图片就是1.5米最远的了。第二个,是激光测距啊。。。成本大增当然。不过说明上是70米。最远我见过有200米都有。楼主百度激光测距就知道了。1.手持激光测距仪
  测量距离一般在200米内,精度在2mm左右。这是目前使用范围最广的激光测距仪。在功能上除能测量距离外,一般还能计算测量物体的体积。
2. 望远镜式激光测距仪
  测量距离一般在600-3000米左右,这类测距仪测量距离比较远,但精度相对较低,精度一般在1米左右。主要应用范围为野外长距离测量。
3.工业激光测距仪
  测量距离在0.5-3000米左右,精度在50mm以内,300米外要加设反光板,部分产品还能在测距的同时测速。主要应用于位置控制(如车辆和船舶);定位起重机;装卸和搬运设备;飞机测量(测高仪);冶金过程控制;测量不宜接近的物体(如管灌装物、管道、集装箱),以及水位测量。典型的传感器有LDM301、LDM4x。

网友A:
一个是红外光测距,一个是激光,能比么。。。。是吧
延长红外测距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发射端驱动强度,并联多个发光红外管,增大驱动功率,推挽放大和反相器等是基本的方案,还可以在红外管上加上透镜,能延长一些些。更多楼主参考今年的电子竞赛题目吧,有一道就是红外光通信,题目要求的是两米。但很多队伍都做不到。做到了基本都是省奖了。

网友B:
LZ失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第一个图片就是1.5米最远的了。第二个,是激光测距啊。。。成本大增当然。不过说明上是70米。最远我见 ...

哈哈,看来是我搞错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是红外光测距,一个是激光,能比么。。。。是吧
延长红外测距的方法其中一个方法就是,加强发射端驱动 ...

好的,结贴给分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失误了

: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