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贴片电容0603 104K 50V烧毁,求解

楼主(2013-11-02):
(无正文)

网友A:
1、检查电容两端是否有高频高压脉冲?
2、你的28V是稳压电压输出还是发动机输出?
3、如果用在24V电瓶的车中,因为考虑到发动机启动等各种情况,一般选择器件时均需提高余量,一般24V的车,选择电容等的耐压要选择72V左右。

网友B:
楼主考虑太简单,也不原去看电路,直接认为用28V就意味电容电压亦是28V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检查电容两端是否有高频高压脉冲?
2、你的28V是稳压电压输出还是发动机输出?
3、如果用在24V电瓶的车 ...

我是用直流可调电源,不存在有高频高压脉冲,我更换16V  0603   104   10%测试是OK的。
现在用的104 0603  50V  10%的,用12V测试没问题,用28V测试30PCS就有3PCS是烧坏电容的。
现在怀疑是电容耐压不够?供应商那边工程说是电容内部断裂造成短路烧毁。理由是共用焊盘产生拉力造成内部断裂。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用直流可调电源,不存在有高频高压脉冲,我更换16V  0603   104   10%测试是OK的。
现在用的104 0603 ...

MLCC电容在断裂时的失效模式既可能是开路也可能是短路。

但一般103这种贴片电容,其断裂时的失效模式应该是开路,好像不太可能是短路吧。

电解电容失效模式也可能是开路或者短路。

网友C:
分析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