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在stm32f4下,最快的写卡速度是多少呀?

楼主(2013-11-02):
小弟最近在做一个数据存储的实验,把高速ad数据存入sd卡中,stm32f407下有sdio,应该可以操作,但不知速度如何,不知能达到3MB/s,在网上看了也资料说只能达到100k-300k,不太相信,请用过的伙伴说说感受呀;当然ch378也应该可以,提高系统冗余性,但没用过。有其他方案也可以抛出来学习学习啊!不胜感激

网友A:
f103下5M是没有问题的我试过,但是要自己改一改传送方式和dma配合.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是5Mbps 还是5MBps,另外关于改变传送方式 和dma配合方面,能够稍微多讲点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是5Mbps 还是5MBps,另外关于改变传送方式 和dma配合方面,能够稍微多讲点吗? ...

5Mbyte,尽力不用while就行了.
开两个缓冲,数据写满一个就启动dma向sd写,启动后即返回数据由dma传输,写完后中断做后续处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请问一下是5Mbps 还是5MBps,另外关于改变传送方式 和dma配合方面,能够稍微多讲点吗? ...

不对,记得当时是采集两路50hz正弦,1024个采样点实时sd存储.好像没有5M速度.
因为同时要dma-adc速度太快了总线被占用太多了,所以更高就跑不动了。2048个采样也能实现就是有些卡了。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这么说应该是使用的是spi方式写sd卡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这么说应该是使用的是spi方式写sd卡吧?

sdio4bit+dma+sdioint

网友B:
问题解决了就好  楼主   你们很给力   比较不错   顶一个   先

楼主:
好,立马动手试试,感谢

网友C:
记得有人测过:SDIO的4位数据模式,写SD卡,SDIO的时钟可以达到24MHz,那么就是12MByte/S

网友D:
用SPI模式对SD卡进行读写吗?文件系统的创建?

楼主:
引用 网友A:
sdio4bit+dma+sdioint

我看到比较多的是针对2g卡的例程,用32g的跑不了,不知你有没有用过2g容量以上的卡?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看到比较多的是针对2g卡的例程,用32g的跑不了,不知你有没有用过2g容量以上的卡? ...

16G的HCSD,固件库下的例程就可以。

楼主:
恩,试过了,支持32G,最快2.7MB/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恩,试过了,支持32G,最快2.7MB/S

不止这个,固件库下写卡的dma程序一直在while写卡结束所以还有很多的提高余地.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记得有人测过:SDIO的4位数据模式,写SD卡,SDIO的时钟可以达到24MHz,那么就是12MByte/S ...

写卡要比读慢,SD标称的都是平均速度,普通卡10Mbyte/s写入速度的极限

网友E(2016-03-23):
引用 楼主:
恩,试过了,支持32G,最快2.7MB/S

请问你是用的文件系统还是直接操作的扇区,有没有可能更快?跟SD卡的CLASS等级是否有关?

网友E:
请问是什么4M?能达到的最大速度吗

网友F(2017-04-06):
引用 楼主:
非常感谢!还有这么说应该是使用的是spi方式写sd卡吧?

F4的SPI模式和 SDIO模式的最大速度各速度是多少字节呢?

网友G(2019-02-25):
请问STM32读写SD卡时,多卡的大小有限制吗?可以大于32GB吗